dv4 版号LA-4117P不开机

楼主(2014-07-21):
有待机3V 5V,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不开机

网友:
开机键有3.3.V跳变,就是不开机

网友:
小白,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
总得EC跳变,桥跳变吧,再总结一下数据

网友:
这一般不好说,你怎么不把它说具体一点呢.象个菜鸟

网友:
这个BIOS坏的少了

网友:
PWRBTN_OUT#没跳变 ON/OFF#按开机键有跳变 EC是kb926qf d3 ,EC供电 正常,EC_RSMRST#没电压是正常的吗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