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7-21):
今天碰见俩个机子,都是白屏谁能告诉我维修思路啊

网友:
排除屏线松动的前提下,要么屏坏,要么驱动板坏

网友:
白屏也有可以是屏的5V没有供上,也有可以是屏的IC坏了,

网友:
驱动板坏怎么弄 检查5V?

网友:
对,去检查一下屏电路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屏没有5V供电啊

网友:
屏电压 保险 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