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换屏之后不能调节屏亮度

楼主(2014-07-21):
联想电脑换屏之后不能调节屏亮度,你们碰到过吗??

网友:
是不是联想电脑都这样??

网友:
程序问题   你把原来屏幕的码片焊过去就可以   前提是你知道是那个

网友:
换码片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屏质量太次了。遇到过质量次的会这样

网友:
百度下个调亮度软件就行啊

网友:
不知道换了联想多少屏了,都没出现你这样的问题,也许你买的屏太次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