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3的屏线怎么拆??

楼主(2014-07-21):
以前曾拆过数十台液晶,第一回遇上拆不下屏线的,一般不都是把白色的塑料柄往中间推一下就得了,这个却动不了??

网友:
上次遇到过差不多的,新手不懂拆

网友:
屏线下面可能有胶。也有的是时间长了,卡的比较紧。用手卡住屏线两个卡子,向下拉就可以了。

网友A:
用手卡住屏线两个卡子.得把那个金属卡子按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卡住屏线两个卡子.得把那个金属卡子按开

金属卡子怎么打开来??试了几遍也没成功。

网友:
这个哪有卡子
按住屏电路板接口处,把屏线往上抬一下一拉就出来

网友:
两边捏住向下使劲,咔嚓断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些机器的屏线很紧,这个没有好办法,遇到不好拆的屏线,只能来硬的,用手夹住左右,使劲拔就是了,再不行就用小刀左右慢慢的翘,肯定能拔掉。

网友:
应该有胶水粘住了吧
好好研究一下

对~你看看是不是有双面胶啊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