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9不过隔离电路问题

楼主(2014-07-21):
SONY 型号是MBX-249,插上电源无待机。拔了外接电池和COMS电池后有一会儿待机。按开机键后电流跑一0.18就掉电。再开就开不了。电流保护了。主板没短路。查找过程中发现。把电源直接接到3位置。机器能正常开机。接到2处。要加上电池才能开机。接到1位置处。就清了COMS电池后开一下就保护了,有人修过这样的问题的吗?会不会是充电IC有问题?

网友:
接那里电池都不充电。这机子待机保护。

网友:
你查一下两个MOS管的控制信号,这样好模糊眼睛都快瞎了...

网友:
这个保护电路有谁明白。能否讲解一下,不知道是那出问题。把整个电路的电源都关掉

Z50 HR_-1m_0302.zip

网友:
查一下MOS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有台一样的问题,还没决绝,郁闷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也没有搞定呢

网友:
图好小哦,看不清楚

网友:
每个MOS管的D、S、G三个电压都测一下,分析一下谁工作了谁没有工作

网友:
我遇到两台索尼隔离电路有问题的 一台退了 一台还在艰难的维修

网友:
简单说一下,
1,接3处,是直接接到主板的公共点了。没有经过适配器的保护隔离所以能正常使用,
2 ,接2处。由于只有PU4006内部体二极管导通,只有小电流公共点。用电池可以开机,没有隔离电池的场管。
3,接1处,就像你插电源接口一样的,适配器那边保护隔离管没有导通,所以需要查充电芯片的条件,看什么引起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真是太高

网友:
楼主修好告诉我一声

网友(2014-09-13):
AD+_IN_Gshi怎么出来的呀  能帮忙讨论一下好 吗

网友:
后续有短路现象~一个个排查。

网友: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