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这个晶振的压差正常吗?求助!

楼主(2014-07-21):
联想E430C的南桥晶振,因为是不定时掉电重启的难啃骨头,折腾了半天,终于发现晶振的压差有问题,1脚0.88V,2脚0.06V,换了晶振,换了电容还是如此!是否桥已经挂了??打黑胶的南桥,难啃啊!做BGA估计会掉点!!!

网友:
坐等回答啊!!!个人认识是桥挂了!!

网友:
晶振电压正常

网友(点评):
我老板说桥挂了!!

网友A:
感觉这个正常,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不就是知道了

网友B:
这样的压差应该不正常吧,我一般用示波器测,有波形就认为好了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拿示波器,看看波形就行了。是时候让示波器表演的时候了。

网友:
LZ,修本还是搞个波波吧,也显得咱专业点,这时候就该上波了,一目了然,不用在这吓猜,多好!

老板不肯买啊!!哎

网友:
正常吧  一般不超过1V就可以

网友:
晶振有问题不能触发把。。。引起掉电个人感觉不会哦。
哪天找个晶振进系统后给他剥掉测试下。

网友(点评):
不是晶振问题!!南桥问题造成晶振压差不正常或者说波形不正常!!不过没波波测!!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正常,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不就是知道了

没波波啊!!哎。。。条件不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压差应该不正常吧,我一般用示波器测,有波形就认为好了

我老板也认为不正常的!!!他修了8年的笔记本了

网友:
我也觉得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热一下桥试试吧

网友D:
Intel的桥,通常2脚都在0.1-0.5之间。
建议你的换个PCH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tel的桥,通常2脚都在0.1-0.5之间。
建议你的换个PCH吧。

那1脚电压是在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tel的桥,通常2脚都在0.1-0.5之间。
建议你的换个PCH吧。

2个脚都在这个0.1-0.5之间对吗?我这个相差太多了

网友:
有压差不能代表晶振是好的吧,用示波器才好判断啦

网友:
不一定的 我不认为南桥挂

网友:
打下 波形把

网友:
邮电压差就可以

网友:
不要太依赖示波器   都试试  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这是维修又不是考试...

网友:
不一定    感觉是正常的  但是 还是有点大

网友:
你找个别的好板子测下就知道了嘛

没有别的板子可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波波啊!!哎。。。条件不允许

修8年都没有示波器?

网友(点评):
因为老板不会用所以不买啊

网友(点评):
其实我也不怎么会用~

网友:
一般压差只会在0.2左右吧.不会相差太大

网友E:
你那个老板也赶上周扒皮了,干了八年竞然连个示波器都不想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老板也赶上周扒皮了,干了八年竞然连个示波器都不想买

没有,之前他一直是做师傅级的,去年才开店的!!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晶振  一般坏不了

网友:
RTCRST电压有没有,,,有的话估计是要换南桥,,坏了的东西不换,是修不好的啊。不好换也得换呢。

网友:
压差0.2-0.6左右,,哪个脚 大小都没什么 , ,没条件就先换了晶震,不行再换桥. 可以反测桥别的条件,看看有没有出,,综合来判断桥有没有坏

网友:
怀疑晶振坏了 就换一个上去     还是一样    就是桥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之前他一直是做师傅级的,去年才开店的!!

一个示波器没多少钱!就是刚开店都可以买!!还有如果你不确定,就找相同平台的板测一下做个参考!!!打晶振这东西最好还是示波器比较准确!~!不是说依赖示波器,有更好,更精确的测试手段为什么不用?像那些说什么技术好的,有没示波器都一样,就是TMD瞎扯蛋!!不会用示波器的,技术吹得再好也有限!!维修这东西就靠三样:1、理论(维修思路)。2、测试手段(就包括使用各种测试工具,如果理论牛B的,会用逻辑分析仪更好)。3、焊接操作!!你说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示波器没多少钱!就是刚开店都可以买!!还有如果你不确定,就找相同平台的板测一下做个参考!!!打 ...

E嗯~说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