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ERD2005维护硬盘系统

楼主(2014-07-21):
ERD是一个可以启动机器的光盘镜像,刻盘后,就得到了一张超酷的启动光盘了。用此光盘启动后,可以进入一个类似windows桌面的界面,有开始菜单等,最重要的是内置了一些有用的工具。ERD Commander 2005 Boot CD,可以算是Windows系统管理员的终极武器,系统修复的顶级软件,支持windows nt,2k,xp,2003,经本人实测,2005版支持win7系统。当然版本越高,支持的系统更高级,比如ERD2008就支持vista/2008系统。
要用到ERD,首先须要刻录,我个人比较钟情于软碟通UltraISO简单不易出错。

软碟通打开后界面
按工具->刻录光盘映像或直接按F7
点此选择映像文件打开ERD2005映像文件
保持默认参数,直接点刻录
我用的是USB刻录机,美观大方,关键是携带方便。

现在很多电脑都自带刻录,道理一样,刻录完成后光盘会直接从光驱弹出。
进入CMOS,将第一启动选项改为光驱启动,因为我用的是USB光驱,所以选择从USB光驱启动。 保存重启,出现该界面后马上按任意键 正在启动中…… 以下为XP系统进入界面,本教程演示采用WIN7系统 输入密码默认为:Yitong 进入后界面很清爽

有管理工具、网络工具、系统工具,这里详解系统工具。
第一个工具:故障分析向导,该工具主要针对各类驱动程序引起的故障,按提示操作即可。 Disk Commander:用于数据恢复,功能强大,可以修复硬盘、分区和被删除文件。限于篇幅,有兴趣可自行研究,应该不错。 DiskWipe 磁盘擦除:提供了两种算法,可以是四次覆盖 (美国国防部 5220.22-M),这样神仙也救不了。 FileRestore,恢复被删除的文件,提供一些条件供查找。
HotFix Uninstall 卸载补丁:用于卸载已经安装的Windows补丁包。安装补丁包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不过一旦和其他的东西冲突或者补丁本身有问题,就用得着这个功能了。 LockSmith 修锁工:用于修改硬盘上系统的密码,包括管理员的也可以。这个可能是这些组件中最着名的了。 System Compare 系统比较:可以比较当前系统和远程计算机系统的差异。 System File Repair 系统文件修理:修复系统文件,类似于用sfc /scannow来检查系统文件,进行系统修复,非常实用。进不了系统,可以试试这个。
System Restore 系统还原:用于Windows XP的还原。当然前提是之前创建了还原点

网友A:
搞了老半天,前二次发贴还失败,二楼占位编辑,现在基本发完了。把该说的都说了。

网友(点评):
发帖很辛苦,而且,要发那么多图片。

网友B:
电脑新手虽然不是很懂但还是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新手虽然不是很懂但还是顶了

问好朋友,偶也是小白。

网友C:
弱弱问下这是系统和硬盘的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下这是系统和硬盘的维护?

针对硬盘里的系统,当然也可以恢复MBR之类的。

网友:
               高手

不要灌水,小心扣分,封号。

网友D:
就是一个功能强大点的PE

网友:
偶是新的。问好朋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功能强大点的PE

头像是你吗,秀气+帅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像是你吗,秀气+帅气。

怎么?想搞基?

网友:
搞过,不想搞了。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功能强大点的PE

PE是PE,PE取代不了ERD。

网友:
请给个下载erd2005或2008的地方,我沒有用过,想试试看比其它的是否强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老半天,前二次发贴还失败,二楼占位编辑,现在基本发完了。把该说的都说了。

可以的话加个一分吧

网友:
ERD还有一个人性化服务,就是当你进入ERD不知道怎么操作时,可以进入应用向导进入“傻瓜式”提示界面。 测试机为宏基电脑,其它电脑也差不多。 测试平台为win7,xp也可以用。

网友E:
这个是很老的东西了,pe就是从它而来。感觉不如pe好用了。而且上面的软件都可以拿到pe上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很老的东西了,pe就是从它而来。感觉不如pe好用了。而且上面的软件都可以拿到pe上来用。

PE里带的不全

网友F:
看看好用不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好用不  谢谢了

问好朋友握手。

网友G:
电脑新手虽然不是很懂但还是顶了
江南秀士
感谢顶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脑新手虽然不是很懂但还是顶了
感谢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