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0 开机掉电,电流1.1到1.2 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大家给 ...
z480 开机掉电,电流1.1到1.2 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大家给我说下

楼主(2014-07-21):
z480 上电 掉了 电流到1.0到1.2左右,掉了, 怀疑是显卡, 显卡没阻值 , 求大神讲解,
显卡
掉电

网友A:
直接换个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试试了
我准备加焊 试一下 可以我师父不信 不让那样做,走着瞧

网友:
换个试试吧

网友:
感觉像是桥的问题

网友:
0欧姆啊,,,,

网友(2014-08-26):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再问下楼主,机器搞定了吗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 ,是欠电压,我手上就有一台 PL8没有电压输出 自己看下

网友:
楼上的,麻烦讲清楚些

网友:
CPU少一路供电,刷程序解决,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