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sy-i5g41-l v2.0

楼主(2014-07-21):
sy-i5g41-l 不跑码,测供电都有,时钟也有,复位也有,就是不跑码。有没有修到过的这样现象的,救一救!测BIOS的2脚没有被选,吹过南桥,北桥。就是不跑码?想问一下,当CPU复位后,下一步是做什么?

网友:
换io可以好

网友(2014-08-31):
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换IO了也不得,

网友:
换IO后,现在自动上电了

网友:
不跑马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