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了,不装U供电CPU供电1.5,装CPU供电也一样是1.5V,求救

楼主(2014-07-21):
神奇了,不装U供电CPU供电1.5,装CPU供电也一样是1.5V,求救, 华硕F81SE主板进水,SIS968短路换了,换了能开机,CPU供电芯片是SIL6266A ,量了主板上开机电压全都正常,SIL6266A条件也正常,空板不装CPU和装上CPU开机都是1.5V,量VID0-6都是0V,都是0V怎么还会有1.5V的CPU供电出来呢,求教

网友:
换cpu试试,看水进到那些地方重点看看

网友:
问题是不装CPU和装上CPU都有1.5V电压 换CPU有什么用

网友:
VID0-6没有检测到CPU,换下CPU试试

网友:
VID0-6没有检测到CPU 不会有1。5伏输出的 问题现在是空板不装CPU 开机就有1.5VU供电, CPU供电要为0伏才正常的 这个估计跟CPU没关系 VID0-6全是低压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