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刮“骨” 疗伤! 及进系统掉电故障!

楼主(2014-07-21):
大短路! 就一直刮吧。。如图    刮穿为止!
进系统掉电。跟 R376 有关系。原来的电阻被我搞掉了。现在头疼中。。到处找电阻。。。

补充内容 (2014-7-22 08:45):
7-22日。补充。R376补上了。 GHOST XP 掉电。似乎跟它没有关系 。 用WIN7 轻装 打上驱动使用一切正常。  关于有人是不是这样就好了。当然不是。主供电大短烧了。搞穿的原因就是让它不短,然后飞线。OK

补充内容 (2014-7-22 08:52):
掉了 R376 的原因是。短路修好了。没有3 5V 。 就是R376 那里没有电压。过程中搞丢了。太TMD的小了。 后来换了51123 好了。

网友:
刮穿没导致板层断线?

网友:
249K?找个300k 也可以

网友A:
第二张图那两场官线路有问题

网友:
这都行啊,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这样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那两场官线路有问题

飞线了。拍的时候拆了。呵呵。

网友:
太牛逼了,主板露出个大洞还能运行,学习了啊,

网友B:
楼主太厉害了,求楼主的视频

网友:
烧这么厉害还可以开机

网友:
太幸运了 我们这里有好几个B460的主板 都是51123供电脚烧出窟窿来 没法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厉害了,求楼主的视频

什么视频??  机器运行的视频???

网友:
厉害呀,这也行呀

网友:
幸运,只能这样说,板层下面没线,要是线路多,我想也只有放弃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烧个洞 但没修了

网友:
只能说LZ很强大

网友:
只想说一个字“牛逼啊”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运气不错

刮骨的位置成就了他。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是什么牌子的忘了,估计也是联想的,板子上不过是起了个泡,最后也没有搞定,楼主这样都可以,太牛了吧

网友:
刚好这个位置没有其它线,

网友:
B 460就这个样子,好像安了个定时小炸弹,每次都炸穿。。幸好有键盘和C壳保护。要不然然炸了才不好

网友:
怎么不来几张飞线的图呢?

网友D:
也遇到过,这是通病,我的就飞了一根线,也刮了一个洞

网友:
我就佩服这样的打洞高手,肯定明白线路原理,求教学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遇到过,这是通病,我的就飞了一根线,也刮了一个洞

同感,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处理方法修好。

网友:
啊  这都可以  这才是人不狠站不稳啊  换我就不给他修了。。。。。。。。

网友:
板层有没有断线你怎么确定

谁也确定不了,活马当死马医了。

网友:
楼主神人啊,这都能进系统

网友:
我先看看进系统掉电的故障 在哪啊

网友:
楼主真是大神啊,这样都还能修,哎,以前遇到烧个洞的就直接换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视频??  机器运行的视频???

刮骨的视频

网友:
真是够厉害呀,这么大一个洞

网友:
没看太明白。就只是挖洞就好了吗?

网友:
烧的又不是供电脚,可能会好修点。。如果死烧的芯片供电脚你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网友:
刮完应该 有断线吧    估计是公共点吧  然后在飞线

网友:
看了这几张图,只想说一句你太牛了

网友:
还好没别的线,我的一台屏口烧糊了,刮穿不短路了   但是线太多  放弃了

网友:
不错的,学到经验了,维修的路太长了!

网友:
R376 R377这两个可以直接拿掉不装

网友:
这个很严重呀 B460还从来没有那样挖过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B460 最爱烧了 我前几天高了一个和他差不多的 也是少了通通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