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P5G41T-MLX

楼主(2014-07-21):
  大虾们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此版拿来之前是不显示  跑马 跑九八零六  一直反复跑马   一开始以为是 BIOS旁边的 822 坏了   可是 换了还是涛声依旧   最后瞎换 822   换到南桥旁边的 822   既然跑马 显示了 还以为此版 就这样修复了  装电池  在开机  就不开机了  清下电池就可以开机   大虾们  这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呢   新手求解答

网友:
同上,求解

网友:
南桥边换822的时候,会不会动到了什么,仔细看看

网友:
问题可能还是出现在南桥周围 顺便把你动过的地方在检查一遍 不要出现二次故障

网友:
华硕 的跳 98  你测试 BIOS 供电 3.3V 正常不

网友(2014-09-08):
我都快把这个板子的822换完了

网友:
没思路,很容易导致别的问题发生哟

网友:
98码确实是桥的问题比较大,不过可先刷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