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 暗屏维修,板号:DABY3CMB8E0

楼主(2014-07-21):
型号:东芝L800
板号:DABY3CMB8E0
故障现象:暗屏

前几天一个顾客拿来一台机装系统,当时检测硬盘坏了,今天她买了个硬盘过来装,来时我发现开机灯在亮着,问她是不是没关机,她说不知道。。。天啊。。。机子待机了3天!!!机子后面有点烫。。。
先开机看看。。。不亮!!!!以为显示屏有问题,就换个显示屏试下,还是不亮。。。
无意中开机时看到显示屏有闪了一下,拿个强光手电一照,暗屏啊~
要么是屏线问题,要么是显示供电和信号问题,先测下供电吧:LCDVCC正常,DCIN正常。。那就是显示屏开启信号有问题了
找下DISPON信号吧

测出这个信号只有0.3左右电压,应该是3.3V左右电压才对,可以直接把LCDVCC与第21脚电阻R9593前端飞线相连就行了,排线太细,不容易接。。

LCDVCC电压出来的前端看看。。。发现U26第6、第4脚可以,第1脚应该也可以,但如果第一脚是输出没输出,也不行,就飞第6脚和R9593吧。

飞好后如下图

果断亮屏了。。。哈哈。。。

对方是个学生,还没毕业,算了,少黑点,装win7收了30,修板收120.。。总计收了150.。。

我也是穷人,求加分啊~~~~~

网友:
暗屏的一般比较好修

网友:
附下图纸:

Quanta_BY3_BY4_TOSHIBA_C805_WWW.FAQP.RU_DABY3CMB8E0 REVE.pdf

网友:
跟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原理好像

网友A:
检测没有背光开启信号,飞3.3V,分析的很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没有背光开启信号,飞3.3V,分析的很精确

谢谢~~~

网友B:
*脏话*,150还不坑,叫我就免费

网友:
3.3V查的很精准啊

网友:
没太看懂奥 到底是哪个没3.3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哦,什么时候才有楼主那么好的思路啊,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脏话*,150还不坑,叫我就免费

这里是深圳,她拿走又拿回来,别人报三四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哦,什么时候才有楼主那么好的思路啊,惭愧

有兴趣有实践就快了,多看点案例。。。

网友:
多谢分享,不过150块低了,做烂市场!吃个快餐十几20块了,这样下去维修行业没希望了。

网友:
有时修个主板还不够吃个快餐呢,行业太乱价太低,电脑太便宜,高了很多人都不愿意修。

网友:
原来 这信号还可以飞线来开启不错,应该稳定吧。。

网友:
现在客户都能自己买硬盘来装了

网友:
对条件掌握熟悉,修这种机器就很快的!

网友:
,又是一个送钱的,呵呵,不错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图纸

网友:
开关信号,亮度调节信号电压可以直接拉过去,不过最好古都按原来的线路,防止拉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