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7-21):
请教如何在两台电脑快速对考数据,不拆硬盘啊
电脑

网友:
ghost硬盘对考不就行了吗

网友:
网络交叉线也可以

网友:
移动硬盘啊,3.0SSD速度很快的。

网友A(2014-08-21):
楼上的方法最实在

网友:
局域网最实际,局域网络共享!

网友B:
Ghost 硬盘对拷实在

网友:
一个局域网直接共享嘛

网友B:
局域网内的可以用局域网共享,但是这个就取决你的局域网了。建议你买根对拷线吧,几十元而已

网友:
3楼正解,但这网线非普通上网线。

网友:
局域网镜像

网友:
GHO就行 如果数据量大的话就局域网对考 但是 现在的电脑都支持翻转 什么网线都行 不管是交叉线还是直通线

网友:
USB转USB西线。

网友:
对拷线比较实用,也可以局域网共享

网友:
{:4_105:交叉线可以哦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4-10-08):
用交叉线就可以

网友:
用360云盘,同步本地文件,随时即时更新

网友:
用交叉线,我用过的。IP地址要设定

网友:
还是贡献出来慢慢下

网友:
移动硬盘最实用

网友:
以 上 方 法 都 要 要可 以 用 , 自 已 适 合 中哪 种 就 用 哪 种

网友(2014-12-03):
交叉网线、局域网都可以

网友:
ghost硬盘对考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
学习学习了啊啊啊!!!!!!!!

网友C:
可以用移动硬盘,还有就是你的两台电脑都不关机,可以用对等线,还可以用平常网线加上交换机,设置一样的同IP断就可以网络共享

网友:
做一根对等网线就行了,

网友:
对等网络。

网友:
两台电脑接入同一网段的交换机,把需要拷贝的资料共享出来。另外一台访问共享的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拆一般就共享方式了

网友:
方法很多种,所以帖子都说出来了,所有方案都可以啊,具体用哪种方法看你自己了

网友:
Ghost 硬盘对拷 怕弄错了 你可以把整个硬盘做个GHO文件 然后在GHOST到第二块硬盘 不过比较浪费时间

网友:
硬盘对拷最快,移动硬盘稍慢,网络传输最慢

网友(2015-06-22):
网络共享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