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飞这种线么、能飞么、怎么飞、求教

楼主(2014-07-21):
线较多 别飞了 淘宝一个吧

网友:
只要是线 就能飞  关键要有对应的焊工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1.0

网友:
这么麻烦,直接买个排线不就行了吗?

网友:
买一个算了,有这功夫,还不如干点别的,多赚点钱来的好

网友:
温度过高不行,得先度下焊锡

网友:
最上面的PIN有没有联接到板的下层,你飞不了

网友:
这个高难度啊  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
从芯片引脚上飞好点。

网友:
还飞什么 了  直接换吧

网友:
谢谢谢谢谢谢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屏上面的,场芯片软排线也许是无回天之力滴

网友:
422677798 -1 严禁灌水
庸才牧牧 -5 严禁灌水
89757A -2 淡定
宁夏的爱恋 -5 严禁灌水
若離 -5 严禁灌水

网友:
怎么不能飞,可以飞的

网友:
直接换吧。飞又能用多长时间呢?除非工控上。。或者价值很高的东西上才为这个费心思呢

网友:
刚上网搜了一下屏也不贵,况且飞这个飞好也不一定能用多久。。。。。。

确实,

网友:
这就考验你的技术了,从这个芯片的引脚起到这根线要去的接口上,要有耐心

网友:
可以飞的 温度不能太高  刮线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  这就是步步惊心

网友:
飞的蛋都疼了   这么多线

网友:
这要看焊工和技术了。。但很费神

网友:
直接从芯片飞,不过有那么多时间还不如去买

网友:
可以飞 没问题,,,,,,,,,,,,,,,

网友:
能飞的!要相当细心。

网友:
第一次换这种东西、本来挺简单可以换好的
偷懒不想全部拆开、线从中间钻过去、擦频幕来回几次就弄断了
然后就亏了

想省事结果费事了

网友:
还是去淘个吧,二手的也比你飞的强,若飞的有连线,就会功亏于溃了.........

网友:
你要有那闲工夫 慢慢飞 飞的你眼花缭乱

网友:
这种线没有一天的功夫搞不定的

网友:
线细得我眼花,我是没有心情也暂时没有本事去飞的了

网友:
这么多的线能飞好的机会不是很大吧

网友:
可以飞,但是很累的建议买一条得了

莳間冲淡了誓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