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兆网卡本地连接显示一把叉,连接断开。

楼主(2014-07-21):
环境:
     服务器INTEL  S5500HCV的板子、TG万兆网卡、万兆交换机
症状:
     重启服务器后,本地连接断开,显示一把叉,网卡这端灯不亮,交换机端灯亮,重新插拔服务器端线缆或者将本地连接禁用再启用OK
排查思路:
     1、 万兆网卡驱动不对,建议在官网下载驱动;
     2、 服务器、交换机电源是否接地,用三相表检测是否有静电或是漏电;
     3、 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建议不要使用简化过的操作系统,可能会导致无法正常使用万兆网卡;
     4、 服务器插槽是否OK,是否是X8以上的槽位;
排查结果:该插槽有短路现象,换一块同样型号的主板。问题解决了。

tg-net

网友:
这个没修过,遇到了就按你说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