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耳机或音箱没有声音怎么办【图文】

楼主(2014-07-21):
在我们使用电脑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没声音等,当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耳机或者音箱没有声音的时候,一般导致这样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是音频设备处于静音状态或者被windows关闭等,想必有很多新手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吧?下文win7zhijia.cn小编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解决步骤。
  1、首先打开开始菜单中的控制面板,然后在控制面板中选择“系统和安全”下的“查找并解决问题”项;

  2、然后打开硬件和声音选项,在声音选项界面下,选择播放音频,在播放音频对话框点击下一步按钮;

  3、在弹出来的界面中,选择Headphones,并点击下一步,这时候它就会给出诊断信息:外设没有插上,并给出修复建议:插上扬声器或耳机;

  4、这时候如果插入耳机或扬声器,并点击下一步按钮,系统会自动更改修复,并提示修复完成。

网友:
谢谢楼下讲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