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工控进水主板,无法修复,盼大神指教!

楼主(2014-07-21):
24H缴费机用的,因防水没做好,进雨水,腐蚀不严重,从PW键无法启动,IO启动电源风扇转动,但无显示,网卡灯也不亮! PW键电压正常,送修没有修好,自己是硬件维护师司马当活马医了! 求帮助啊!!!

网友A:
这种板子换新的,不好修,没图纸

网友:
顺着PW键开始跑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换新的,不好修,没图纸

是啊,去了俩家维修店都说不行,但还可以通电,我觉得还有救.....板子信号都不知道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有点难。

网友:
工控机没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B:
遇见没见过的主板,我是一般拆声卡和网卡,测试。

网友C:
先跑开关针到IO的线路,把有问题的元件更换掉!然后再检查主板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跑开关针到IO的线路,把有问题的元件更换掉!然后再检查主板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好,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见没见过的主板,我是一般拆声卡和网卡,测试。

这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