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32D显示器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4-07-21):
联想L2232D显示器接上电脑主机也显示无信号输入。请各位指教.

网友:
输入不显示有很多地方会引起的,比如说接口 、驱动板的时序也会引起的,你要把你的检测到那步了,这样方便大家帮你解决。

网友:
MCU刷过了接口是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识别到VGA信号,着先把显示器倒扣在桌面上,使用万用表测VGA接口第13,14脚,如果某一脚对地电容无穷大或为零,而驱动板损坏,拆机继续查找。如果对地电阻正常,而考虑程序和配置数据损坏问题,先偿试写程序和清数据。如果仍然无效,则更换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