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4-07-21):
一台HP一体机 ,型号OMNI105    版号是IPP41-NI
装系统 到XP画面一过就死机  ,进PE也死机     换过硬盘  内存 CPU
所有的东西都拆了 不装  裸版进PE也是到滚动条就死了
加焊了南桥   刷过BIOS   症状一样。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换过别的PE  装系统 我是把硬盘拆下来装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A:
硬盘线换一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线换一根试试

没插硬盘,裸版 进PE都死机

网友:
显卡不好换啊。他是主板上面板载的显卡,订一个显卡回来  换了不行 又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