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AMD 神经病

楼主(2014-07-21):
   联想Z475 AMD   同行送修 到手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过几个小时会黑屏  电流到0.8  左右    心想肯定是CPU 坏了 AMD 3400   我换了个3300  不行 先看别的机器  第二天点就不亮了  加焊显卡 OK   故障依旧    怀疑是显卡   果断订显卡  ATI 9000 的   今天顺风送到胸有成竹的换上 结果点亮  进系统试试  蓝屏    把SATA 该IDE   卡住了  不动了  黑屏  在开机 不亮 电流 有跳变 最终停到 0。79 -0.80  现在是偶然能点亮  希望田老师出马帮忙出个注意 啊

网友:
会不会还是显卡

网友:
好了说下 ,,,,

网友:
  我都怕了 这机器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北桥。AMD的北桥也容易出问题。建议试试看

网友:
我正好也在研究Z475 AMD的 哈哈  不过是集显的 3300M的U  外接屏幕老是好像要能亮然后就灭了 然后屏又准备要亮又灭了  不停的这样  换了U和南桥都不行  BIOS刷过 电压都有 就是不行  气死人

网友:
热下桥试试看呢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你好  看看什么的北桥

网友:
不要老做显卡    做了不好 还做显卡 干嘛啊    可能你假焊  热到北桥了  是不

网友:
AMD的机子有时候很蛋疼

网友:
热到了北桥  刚刚亮一下就不行了  说不定 就北桥的问题

网友:
Z475的机子真蛋疼,装个W76位的系统走了4个多小时都没走完,换成32位也要走半个小时。

网友:
Z475的本子不好搞,我现在手上一台,开机电流上到0.8A左右,然后一直按0.01A往上走,可以到1A
,全板各大供电电感电压正常,BIOS刷 过,北桥焊过,故障依旧

网友:
AMD的一般就桥

网友:
有铅的显卡再加焊一下

网友:
确保显卡正常用的情况,加焊一下北桥,或者换桥。蛋疼也得修呀

网友:
这款机北桥很容易虚焊的。。加焊试试看

网友:
支持一下啊 我只能在旁边观看的份

网友:
Z475的机子真蛋疼,装个W76位的系统走了4个多小时都没走完,换成32位也要走半个小时

网友:
刚搞了个 是转换芯片问题

网友:
这机子北桥爱坏,最好是再把散热器也换掉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联想神机,现在问题最多的就是联想

网友:
AMD的机器先动北桥 显卡出问题的少

网友:
显卡打磨的

网友(2014-08-28):
北桥问退

网友:
AMD 的就这样 ,我修一台HPG4的也是这样

网友(2014-09-27):
不好弄啊 显卡有问题啊

网友:
amd的神级,很多难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