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L-A690加电无显示,跑马直接D0

楼主(2014-07-21):
换了内存 CPU还是一样,触摸CPU有温度,CPU工作了嘛,测量下COMS电池发现只有0.9V,问题出来了,更换个电池 上电 可爱的logo出来了
cpu

网友:
见到L690 先换电池 一般就ok

网友:
直接跳到D0一般都是不跑码

网友:
呵呵,这是 这主板的通病啊

网友:
联想690绿色的主板电池没电好犯这毛病

网友:
好好,遇到个一样的

网友:
通病电池没电了

网友:
哇 真是这问题,换个马上出可爱的小LOOG了。

网友:
这板子 通病

网友:
呵呵,通病电池 晶振

网友:
跳线 看下

网友:
很多原装主板都是COMS电池的问题,或是爆电容,这个问题比较普遍。

网友:
690主板电池 没电就容易不跑码

网友:
品牌机比较挑剔

网友:
我碰到好多这种的是挡D4的 都没秀出来啊 不知有人秀出来没

网友:
暂未遇到此类问题,下次遇到可直接秒杀,呵。谢谢分享 。

网友:
通病来的,呵呵

网友:
通病啊 - - 以后又可以秒杀了。

网友(2014-08-26):
今天我也遇到了,桥跟前的电容全鼓了,还有个管子坏了换了和楼主的一样,换了个电池好了,呵呵呵这个主板挺逗了的

网友:
通病 修了N多块了

网友:
测电池的电压  这个事最基本的 啊      联想的好多都这样的

网友:
换个COMS电池   我收费80

网友:
这个不是北桥问题吗,哈哈

网友:
就是换电池

网友:
我这里也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呢,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通病呢?不放电池行不行啊,我一般修主板的时候都不上电池呢

网友:
这个主板一般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主板不上电池行不行啊?我主板的时候一般不带电池

网友:
能秒杀的故障,不过D0的故障CMOS电池没点还真少见,一般都是不出CPU供电的多

网友:
L-A690的通病啊

网友:
这个板子就这个问题多一点

网友:
很多班子都这样,品牌机更多

网友:
联想电池没电会直接不跑码

网友:
那到板先看一下,在放放电,联想是这个通病

网友:
好的。刚刚来的一台一样走DO的,电池只有0.6V。换上马上搞定。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刚刚看到,不跑码,查供电全正常,压桥啊,也不行,最后想刷个BIOS,再不行就换板了,来论坛一搜BIOS一看通病是电池 ,一马换个电池就跑码了…………

网友(2014-10-15):
我这也有一块板子  跑D1    量电池1.4V   换掉  顺利跑码!

网友:
AMD的有些是这样的,遇到很多了!!!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很多人都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
联想L-A690主板通病1:电池   2:桥供电的电容及场管

网友:
不是吧 我换了电池还是 没好啊

网友:
还有片AM3的联想也这样,板号忘了,很小的板,AM3+DDR3

网友:
CMOS没电引起的?

网友:
还有JABT跳线南桥旁

网友:
学习到了,记录下来,以后碰到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北桥那 三极管???? 还没遇见坏的呢, 修了不低于50片了

网友:
现在的板电池电压低问题多啊

网友:
D0 按照不跑吗维修

网友:
这款主板电池没电容易造成各种奇怪的现象,我修到这款主板先查电池电量,然后不行就看cmos座子

网友:
刚才遇到一个
就是这问题

网友:
修主板之前必须要先量CMO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