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好的联想E530主板 散热器 外壳 风扇 键盘 触摸板 屏轴 屏线 摄像头等等

楼主(2014-07-21):
人家送的,如题。硬盘内存CPU电池光驱客户留下,其他的送给了我。当然屏幕是列的,要什么拆什么,都是完好的

网友A:
在吗 朋友你的E530主板多少钱卖啊 怎么不留联系方式 我的QQ 8975379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吗 朋友你的E530主板多少钱卖啊 怎么不留联系方式 我的QQ 89753798

600元人民币,保修一个月,保证无修无病无痛,如假请当快递面拒绝签收。 需要加我294567864

网友B(2014-08-20):
你的E530主板E530C能用吗?能发高清图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E530主板E530C能用吗?能发高清图片吗?

好像不行,我的是intel的,你的am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行,我的是intel的,你的amd

E530c也是intel的, 就是显卡是610的, 1G显存 . 你那主板有MSATA接口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530c也是intel的, 就是显卡是610的, 1G显存 . 你那主板有MSATA接口吗 ?

你拍图片来,我给你对比一下,还有板号也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拍图片来,我给你对比一下,还有板号也说一下

主板不在手里 , 主要问你的主板是什么显卡 , 是否带msata接口 .另外问一下 ,全套打包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在手里 , 主要问你的主板是什么显卡 , 是否带msata接口 .另外问一下 ,全套打包多少钱?

说了N句话都没能搞到重点,这里不是用来聊天的,想要就加qq说,别在这里浪费我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了N句话都没能搞到重点,这里不是用来聊天的,想要就加qq说,别在这里浪费我时间

问你的主板是什么显卡 , 是否带msata接口 , 这就是重点 , 你说清楚就行了 , 一句话就说清楚的事 , 你打那么多字还是不接触主题 , 还要QQ聊 , 那样才真浪费时间呢 .

补充内容 (2014-8-23 10:54):
楼主说是2G显存, 那应该是635而不是610的显卡 ,之所以再问你是要确认一下 , 至于msata接口, 有的主板有 , 有的没有 , 所以也要问一下 , 对于我来说这就是重点 , 有什么不对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你的主板是什么显卡 , 是否带msata接口 , 这就是重点 , 你说清楚就行了 , 一句话就说清楚的事 , 你打那 ...

不是很了解,我机子都没拆,就进系统测试正常给放一边了。抱歉

网友B:
这种机子电池仓里有个带条码的贴纸,,TYPE后面就是这台机器的型号编号,你把那抄给我就行了.其他的可以据此查到.貌似你机器屏坏了,不好开机,也就不好检测了,这当然不能怪你了.不好意思麻烦了.另外问一下,你这台坏屏的机器打包多少钱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子电池仓里有个带条码的贴纸,,TYPE后面就是这台机器的型号编号,你把那抄给我就行了.其他的可以据此查 ...

独立2G你要就QQ45270309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子电池仓里有个带条码的贴纸,,TYPE后面就是这台机器的型号编号,你把那抄给我就行了.其他的可以据此查 ...

TYPE 3259-B73。查了下,好像属于1G的,要的就便宜出给你了

网友:
机器还有没有了 Q1447694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