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552笔记本外接电源掉电

楼主(2014-07-21):
本子关机充电正常,用电池开机也正常,只要一插电源开机键上的指示灯就闪,单独外接电源掉电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好像没搞好过呢,应该查一下电池的放电管。

网友:
直接干IO  充电电路

网友:
首先确定适配器是正常的。

网友:
检查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有没有图纸给下

网友:
应该还是充放电

网友:
应该还是保护隔离那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