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TFT22W90PS 闪蓝灯

楼主(2014-07-21):
TFT22W90PS显示器通电后,蓝灯一直闪,没显示,闪的同时带有响声,把驱动板与电源板断开后就没响声,是什么问题?
显示器

网友:
带不动负载吧,有响声一般为大电容问题

网友:
看看各级的滤波电容

网友:
把你量的电压的数据说一下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复啊 我也有一台
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