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第27脚没有ACOFF正常吗

楼主(2014-07-21):
不插适配器,只用电池的情况
第27脚经测量没有电压

但是这边PQ302和PQ301测得的电压完全正常,P2点,电压为十几V,PQ302,PQ301G极也为十几V,PQ301 D极为0V。看起来整个电路工作了呀,可是没有ACOFF高电平
不理解,求大神指教一下,正在修一台Y470用电池触发后掉电的机器,适配器开机完全正常,只是不能充电,但右下方一直显示在充电,充不进去

网友:
追信号 分析图纸吧 不太好说

网友:
等待高人解答学习一下

网友A:
要检测到适配器信号后,才会发低电平ACOF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检测到适配器信号后,才会发低电平ACOFF

没检测到适配器,也是低的
acoff本来就一直为低的。除非EC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检测到适配器,也是低的
acoff本来就一直为低的。除非EC坏了。

请教一下既然ACOFF是个控制信号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回变成高呢?
望饼哥赐教。

网友(点评):
远程里说过呀。电池精度校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检测到适配器,也是低的
acoff本来就一直为低的。除非EC坏了。

饼哥,我昨天才看了你的一个远程课程资料,用电池的时候ACOFF为高,

网友(点评):
那是N年前写的了,当时没有实测,也只是推测。后来实测发现是错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检测到适配器信号后,才会发低电平ACOFF

我是用的电池去开机,机器开启来拔掉适配器,还是为低,用电池ACOFF 还是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既然ACOFF是个控制信号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回变成高呢?
望饼哥赐教。

还有一个情况,BATT_TEMP插上电池是2V,拔掉电池是3.3V,属正常吗

网友E:
在要对电池放电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我用适配器开机,扰掉适配器,用电池续航,测了下,还是0V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要对电池放电的情况下

我用适配器开机,然后把适配器拔了,用电池供电,实测ACOFF 0V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要对电池放电的情况下

我用电池续航的时候,测ACOFF 也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检测到适配器,也是低的
acoff本来就一直为低的。除非EC坏了。

如果ACOFF一直都是低的,那么说明这个信号和保隔没关系。有它没它都一样,除非EC坏了。

网友:
acoff为高会关闭适配器吧

网友B:
只有EC坏了或者系统程序控制对电池精度校准时才会为高。本来也就是做这个作用----电池电量校准时为高

网友:
我记得饼哥对这个信号写过很多文章的,只是一直没机会实测它

网友(点评):
现在已有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我昨天才看了你的一个远程课程资料,用电池的时候ACOFF为高,

搞了半天,原来是错的,我在ACOFF上纠结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EC坏了或者系统程序控制对电池精度校准时才会为高。本来也就是做这个作用----电池电量校准时为高

谢谢饼哥指导,有机会一定来基地让你教下

网友:
故障已修复,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