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41213W无待机,板号mbx-237

楼主(2014-07-21):
这个笔记本有个小板,是用于产生公共点的。小板板号cnx-458
拆开一看,看到这个小板上的PQ84发霉了,正好在保护隔离那一块,以为捡到死鱼了,二话不说了,换一个。

换了之后,还是一样,打开图纸一看,这个管子,是电池那块的保护隔离管。这个管子坏了,会引起电池无法放电。或者短路。
实测公共点已经产生了。
测待机线性3,5V也已经产生了。
但PWM 3,5V没有产生。
如图:

查PWM3V产生条件,EN1,EN2没有,这个信号由EC控制,信号为ALW_ON。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信号是触发发出 ,还是在待机就有了。
经过搜索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5150
分析为待机就应该有的。
想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LID_SW,EC_RST这些,发现这个主板都没标号,而且EC还是BGA封装,点位图也没有。
此路不通。
搜了一下这个信号去哪里:
这个电压由PU15发出的:

一样,没标号,不知道这个芯片在哪里。
论坛搜一下有没有通病吧。
搜到此贴: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1928
打了一下阻值,没发现短路,排除。
这时候又搜到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0919
他那里有实物图,让我知道PU15在哪里。
这时候我又有了新发现,插上电源头3秒内,ALW_ON信号是有的,PWM 3,5V也有。一会儿就掉了。
不管,我按上面那个帖子将PU17取掉,PR150电阻装上。
此时是这样,一插电源头ALW_ON有4点几V电压,然后三秒后,变成2.5V,这样3.5V还是有的。
测试了几次都正常,触发显示。
我猜测还是没有找到源头,不过问题解决了,也就算了,剩下的没点位图,也不好去测。
另外我发现ALW_ON还被一个三极管Q8控制着,如图:

有条件可以把这个Q8去掉看看,我这里是找不到Q8了

网友:
Q8,刚图发错了。

网友:
感谢分享,需要一些思路!

网友:
是的,这信号受控于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