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t-m2特殊供电维修

楼主(2014-07-21):
精英945gt-m2带主机,插上诊断卡,开机正常显示。奇怪??拿过来说不显示??开机关机试了几下,果然不正常了。拆、、、测电压,内存供电正常1.8,桥1.5供电只有0.64v,发现是rt9218控制mos管产生。测rt9218工作条件,上管驱动0.几,下管0,果断换它。再触发,还是不出,怀疑mos管不良,拆、、、换、、、还是不行。郁闷,看神器-------找到945gct-m的电路图。然后围着rt9218开始查,元件、控制关系,跑线、、、过程省略,发现都正常。没招了,决定把1.5v供电后面的电路断开,去电电感。触发量电压,惊喜的发现有了1.49v,心里高兴啊。装上电感,直接把此电压到的两个转换mos管去掉(一个是北总线一个是北桥的),触发,这时1.49v没掉。离成功更进一步了!!!测mos管,发现都是好的??晕,难道虚焊了?焊盘加锡,装上,草。1.49v没了。二话不说,直接换掉mos管(北桥的那个mos)。触发上电,电压全都出来。上u 上内存,正常亮机。对了,不上内存的话,此板子会跑码后反复重启。

网友:
945gct-m,照的照片太大上传不了,大家可以看图参考一下

945GCT-M_V1.0(.).pdf

网友:
这技术都是修笔记本的高手 出身啊,后极拉低断开排查

网友:
供电管不良造成的

网友:
能杀的被你杀光了,终于搞定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有的,空载电压正常,带载立马下降。且管子不热。

网友:
楼主修板子思路 清晰  平时修板子 没什么思路

网友A:
RT9218PWM那组无输出,一般换总线供电那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
rt9218没修好过

网友:
我昨天遇到块MS-7630板子开机风扇几秒就灭,拔掉4P不掉,排除短路,拆掉CPU电源管理不掉,换颗电源管理还是会掉,瞬间检查全板都会出电,最后断开总线供电不掉了,最后只断开总线给南桥的供电电感L41也不掉,打PCI数据地址线阻值发现AD1阻值300多明显偏低,果断判断南桥挂无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9218PWM那组无输出,一般换总线供电那个管子就好了

难道这是通病!!那个管子测量是好的,换了就出供电,还有忘了把那mos管的型号记下来了。

网友:
这种是MOS管软击穿,测量是好的,但是就是不输出,INTEL主板常见的一个故障

网友:
虽然没怎么看懂楼主 在说什么   不过感觉很厉害的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