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内存供电偏高

楼主(2014-07-21):
内存供电偏高,三代内存,供电实测1.75,供电管,控制芯片8105,换了不行,主板就是不跑码。
梅捷的主板,刷不了BIOS(官网上发布的BIOS只能在线刷),没有点位图电路图,就是说不知道电路参数,反馈部分的电阻不知道实际阻值是多大。
我想请教的是,内存的供电电路(以及南北桥,显卡等)是独立的,还是相互之间有关,老师们给讲讲原理,谢谢!

网友:
你可能走弯路了!内存供电先不管,按不跑码修。再就是内存、桥、显卡供电我见到的都是独立的。

网友:
高0.25V先别管,把思路放在别的上面。

网友:
电压高点没事有的华硕主板  内存电压 1.2几v也能点亮主板

网友:
1.75不算高,有些板子正常的,不跑码先看看别的电压有没有出吧,测全部场管S极有无电压,注意S极接地的不算。

网友:
照时序修.但~要看AMD 还是Intel

网友:
主板不跑码跟内存电压没关系吧,你走错路了。内存供电是单独的。

网友:
想起之前修过的一块主板,也是内存电压高,不跑码,原因是客户超频内存引起的。清了BISO,就解决了。

网友A:
压压桥 看看cpu供电O不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压桥 看看cpu供电O不OK

桥是给CPU信号的,CPU的供电是 PWM电路,你搞错了吧。

网友:
1.75的内存供电部 怎么高啊  ,去 测一下其他的供电,和 时钟,复位

网友:
内存供电偏大一点属于正常,不跑码先检查CPU供电是否正常,上假负载测量时钟,PG,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2014-11-09):
先插上内存就好了

网友:
反馈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