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g开机电流0.15到0.5几来回掉电

楼主(2014-07-21):
宏基4738zg开机电流0.15到0.5几来回掉电,测试3v,5v电压都正常 cpu电压也出来了就是来回掉电,网卡芯片有点发热,把网卡拆了,开机电流刷的上去了,接屏幕亮了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客人的机器 hp g4的 插上键盘再插电源就没办法触发了 除非拆键盘

网友:
各位大大们你们碰到这样的问题吗?请指点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客人的机器 hp g4的 插上键盘再插电源就没办法触发了

网友:
你也碰到到这个问题呀,你有没有键盘换个试试了,我怀疑是键盘短路,导致io短路保护,所以我就啥都不动订个键盘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