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奇怪问题

楼主(2014-07-21):
手里有一块N4110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15,无线灯会亮,BIOS刷过,不是IO 桥的问题。谁修过,

网友:
不装小板触发电流跑到0.09

网友A:
按照时序修咯。看缺少什么电压

网友:
饼哥指导一下

网友:
少电压好修,按时序很快可以搞定

网友B:
貌似是桥这边的问题,这种电流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 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发过来我修

网友C:
楼主是瞬间掉电的那种吗,还是看一下时序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按时序来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修咯。看缺少什么电压

CPU电压没出, PL7 PL6 PL5 PL1这几个电压没出,PU8这个芯片的PG没有出PU9的PG出了,看图纸这俩PG信号重叠后变成HWPG信号,这个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瞬间掉电的那种吗,还是看一下时序一步一步查吧

不掉电机器硬件就没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桥这边的问题,这种电流

桥换过了,不是桥的问题,好像是某个供电芯片坏了,主要是没东西换

网友:
后续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典型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电压没出, PL7 PL6 PL5 PL1这几个电压没出,PU8这个芯片的PG没有出PU9的PG出了,看图纸这俩PG信号重 ...

那好修,把15V连接的那个MOS管换掉试试

网友:
昨天秒了一台PCH缺+1.05V_PCH的电压的一例子,结果是+1.05V_PCH的PMW电路芯片5V只有3.3V引起,查了下结果是5V转换电路问题,换了转换管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