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安装死机...求助高手,在线等...

楼主(2014-07-2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电脑.说死活装不进系统.
U盘进PE,格硬盘分区,ghost.一切正常.
重启进入系统安装界面,30秒左右必死机.
提前按esc跳过驱动也没用...换了好几个版本的系统.怎么都一样.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建议加旱南桥

网友:
哦.你觉得是主板的事么?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情况,当时人家的电脑在保修,拿去保修了.
结果到人家那直接就装进去了,还把我好顿埋汰,说我水平渣...我艹...

网友A:
有木有换个硬盘试试.或者恢复一下BOIS的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换个硬盘试试.或者恢复一下BOIS的出厂设置

硬盘没换...不过我测了...连个绿点都没有.
bois清了...硬盘线和电源线我都换了.

网友B:
前两天也遇到一台这样问题的,神州的本,怎么装系统都不行,各种死机,最后直接不搞了。

网友C:
不是吧 动不动就叫人家加焊南桥

网友D:
什么配置的主机? 换了内存、 串口数据线 、 硬盘 锁定故障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配置的主机? 换了内存、 串口数据线 、 硬盘 锁定故障部件

intel G1610  H61 4G  500G 杂牌电源.
内存只换了个插口...没换内在条...
硬盘测了,没坏点...硬盘线换过了.  硬盘的供电线和光驱的对掉了.
还是不行.

网友E:
很简单,原版镜像系统。你可以试试   DELL 或者 索尼 还有HP一些机器就需要用原版镜像

网友:
不要动不动干桥,没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也遇到一台这样问题的,神州的本,怎么装系统都不行,各种死机,最后直接不搞了。

我一天也是忙的要死...当涨经验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 动不动就叫人家加焊南桥

兄台有何高见...

网友:
南桥很爱虚吗?在我看来要是南桥的话应该换才能解决问题啊?加焊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原版镜像系统。你可以试试   DELL 或者 索尼 还有HP一些机器就需要用原版镜像

是这样的吗?我怎么没觉得非要用什么原版镜像啊

网友:
你是装XP还是WIN7?我只前碰到一台只能装XP装WIN7就不行后还只能换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一天也是忙的要死...当涨经验了呗...

嗯嗯,关键是没解决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原版镜像系统。你可以试试   DELL 或者 索尼 还有HP一些机器就需要用原版镜像

不是的哥们.就是正常的组装电脑.
intel G1610  H61 4G  500G 杂牌电源.
装系统之前我看了...原来是番茄家园的ghost系统.就是一般的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关键是没解决问题啊

对啊...上次我就遇到一回了...结果没弄好啊...
我特别要弄清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