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指点显卡维修思路

楼主(2014-07-21):
求助高手指点显卡维修思路            1黑屏 检修测试点 和维修思路   感谢      2花屏

网友:
实质跟修主板一样思路,供电、时钟、复位。黑屏查VGA接口,花屏显存再核心。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这个,你会有收获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54176-1-1.html

网友:
黑屏的,先上诊断卡,看看显卡能不能过!能过,就检查PCIE的供电,时钟,复位!同时检查显卡的核心供电,显存供电,DAC供电,还有接口供电,你是实地学员,应该有课件的吧

网友:
上诊断卡  看看有无插显卡代码是不似乎一样    维修思路跟主板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