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2寸 AOC显示器亮下黑屏,不是电源板的事~求救

楼主(2014-07-21):
22寸显示器 aoc 的, 开显示器 亮一下黑屏, 怀疑是 高压板的事,  。用12V 电源外接高压板正常点亮显示器,  但是用 显示器的高压一体板 外接个 19寸的灯管也正常,。。  我又买了个  原装的高压一体板, 换上故障依旧, 求高手解决, 是不是哪里有保护啊、  怎么修啊??

网友:
检查下显示器的电源输出能力。

网友:
测试一下 是不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奶奶的,问题不明显

网友:
灯管问题保护了

网友A:
型号是什么。把保护去掉,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B:
又买了个一样的装上还是同样的问题肯定是灯管的问题了。灯管老化不严重用外接的高压条也是能点亮的。单 一体板不一定。换灯管保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是什么。把保护去掉,我经常这样做。

怎么去掉啊, 我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买了个一样的装上还是同样的问题肯定是灯管的问题了。灯管老化不严重用外接的高压条也是能点亮的。单 一 ...

换灯管我不敢换,我没那技术·

网友:
换个灯管试一下吧,

网友:
灯管的问题,通用高压大多数不带保护

网友:
跟去保护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还能就什么问题。多半是灯管的问题,有的接触不好,也这会这样,仔细观察会闪

网友:
换灯管  就是拆有点麻烦  注意灯管的两头 用电烙铁悍的

网友:
楼主直接换灯管吧 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