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老烧背光升压肖特二极管,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4-07-21):
IPAD MINI  背光升压肖特二极管,当初换喇叭时失误没关机就拔下屏线排线,导致这个二极管开路,手上没有就找了手机的背光电路的二极管代换,当时可以用可是几天后又开路,前后换了几个都用了几天就坏了,都不敢换了怕屏搞坏了,所以问问各位师傅解决的办法么

网友:
用笔记本液晶上面的

网友:
谢谢 马上行动

网友:
笔记本的好

网友:
是不是电压过高啊!击穿了。
ipad暗屏好多都是D8228的故障

网友:
看看拿分走人

网友:
拆个笔记本上的还是靠谱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

网友:
从别的板上换一个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找他前面电源芯片的DATESHEET,上面应该有推荐这个元件的选型参数.

网友:
如果换上还是烧可以考虑换掉这一路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屏高压接口哪里做下绝缘

网友:
我也是用笔记本上的代替的啊

网友(2014-09-14):
其实都是一样的

网友:
参数不对,耐压小了

网友:
结果换上笔记本的用到现在正常

网友:
小小白多谢大神们的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