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集显】 开机报错。

楼主(2014-07-21):
型号:戴尔1420集显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不显,触发电流到0.5A掉电,测了下 大电感和后级转换的电压都出来了。PLTRST没出来,测了几个PG都有了,就换了HBM南桥。上电亮机。大概装起来开机试下,卧槽。LOGO过后报Time of day clock stopped,想载入下BIOS缺省值。擦!按F2没反映。以为键盘有问题,接了USB键盘也不行。刚好这键盘有现货。换上去也不行。擦了,拆机刷BIOS,不行。又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我勒个大草!这咋整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换了个南桥。还是不行。。。。麻辣隔壁!!这是在闹哪样。。。之后查了下RTC电路(正常)。内存、CPU,南桥晶振、谐振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这尼玛头大了。。

有谁遇到这种问题的?求解答啊!!!!

补充内容 (2014-7-22 11:44):
报错已修复!!!换BIOS电池好的。  真尼玛奇怪。。原本的纽扣电池明明有电的说,,

网友:
没搞过,修好了给我们说说啊!

网友A:
先把能代换的硬件代换试试,再干贴片插件原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能代换的硬件代换试试,再干贴片插件原件

能换的都换了。。CPU,内存,BIOS,南桥。。。

网友:
BIOS的程序看对不对

网友:
换版吧破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换的都换了。。CPU,内存,BIOS,南桥。。。

换纽扣电池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放弃吧,估计是哪个地方有断线,再修下去,投入更多的时间也不一定能找着故障.

网友:
昨天我修的一个1400也是报这样的错,我把板子的电压和电源好信号都量遍了,最后把机器装好后就不报错了。

网友:
维持NVRAM中数据的备用电池的电能可能已用尽。换个COMS电池看看

网友:
Time-of-day clock stopped(计时时钟停止) 换mos电池或RTC电路

网友B:
谢谢,换颗纽扣电池好了。 好奇怪的说。。。明明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换颗纽扣电池好了。 好奇怪的说。。。明明有电的。。

因为以前也时常会遇到纽扣电池引发的蛋疼故障,所以现在遇到奇怪的故障  就先干电池

网友:
明明有电也可以换个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BIOS还原一一下应该也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