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代码 跑到62就不动了

楼主(2014-07-22):
内存插槽都轮流插了 换核显 换独显也是这样  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大神

网友:
62应该是乱码~~先检查主板各路供电

网友A:
板子是怎么坏了哦?

楼主:
好像你的时间不正确哦

网友:
我也来下学技术来了

网友B:
内存电压正常吗

网友C:
是怎么跑到62,如何开机直接到那就是没信号  先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跑到62,如何开机直接到那就是没信号  先量供电

开机有跑其他代码  然后就停在6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正常吗

bios都进不去  显示器没反应  键盘灯长亮 主板阵脚中间的电容有6个电容 变黑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怎么坏了哦?

楼主:
好像你的时间不正确哦

昨晚发的   超频了  bios进不去  显示器没反应  键盘灯长亮 主板阵脚中间的电容有6个电容 变黑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有元器件老化了

3770k +z77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晚发的   超频了  bios进不去  显示器没反应  键盘灯长亮 主板阵脚中间的电容有6个电容 变黑色了

这么严重,超频都烧黑了,拔掉主板电池等几分钟让恢复默认BIOS设置,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晚发的   超频了  bios进不去  显示器没反应  键盘灯长亮 主板阵脚中间的电容有6个电容 变黑色了

只听说过超频烧CPU的  没听过烧主板

网友:
主板是什么BIOS的?AMI bios 62代码是通过DMA#1基本寄存器的测试;将进行DMA#2寄存器的测试。
Award  bios 62代码是开始用中断19H进行系统引导。
Phoenix bios 62代码是测试扩展内存地址线。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只是这样的话真的很难判断问题的啊。一般跑了码以后跑62也应该差不多能亮机了。

网友:
键盘可以操作么 先判断是死机了还是没有VGA信号 如果是跑马跑到62的话有可能是PCI设备问题 比如声卡网卡USB等 外接设备问题

网友:
检查下硬盘  或者数据线

网友:
看看集显供电出来了吗?还有USB口的供电有时候也会挡

网友:
楼主  放不放内粗哪都跑循环代码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直接跑62   没跑信号  看下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