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维修分享,高手绕过

楼主(2014-07-22):
客户拿过来的时间,说进水了,接电源没反应;维修前先把南桥旁边的水迹清理干净;接电流表,没待机。直接测电源口,19V,再测3-5V没电压。找到待机芯片,一看没修过这个的芯片。心里一慌。没办法,先到论坛转一圈。看到有人说没待机,有可能是保护 。把电压调低点。再调回19V说不定会好。我还真信他了。我直接调到O,再慢慢加到19V,嘿,你还别说。待机直接出来了,还自动触发。没什么事都没做,钱到手。运气运气呀。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有收获的加加分,就当是鼓励鼓励本小白,这么深夜分享心得。本人所有的维修结果都在论坛公开的,希望能帮助到一些同行,也方便以后自己查找。

还补充一下:亮机后,还有就是暗屏,隐约看到有LOGO,直接找到屏接口,F1,一测,一边19V,一边,1.2V,看来是保险有问题。直接短路。测试,显示正常。本来想找一个一模一样的保险换上,找了十多钟没找到。干脆不换。直接短接。

网友:
我只能说这样修机器的习惯真不好,短接会出事的,再说第一例无待机你用电流表修好的?那真心只能叫运气

网友A:
电流表调一下就好了?  这个问题我怕还会回来

网友:
还有这回事,第一次听说,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调一下就好了?  这个问题我怕还会回来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这种死鱼都被你捡了  哈哈  很好 。

网友:
进水会不会有后续问题啊

网友:
修进水机就怕后来出问题了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保护的本本,把电池拆了,在开机就好了,也说不清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钱也能装到    呵呵   不过学习了

网友:
钱到手 估计心里美滋滋的

网友:
只能说钱收到了,目的达到了,经验可以慢慢积累!反正大把机器维修!有的是机会!毕竟不是每台机器都是这样的。时不时来一台,可以提提神!

网友B:
楼主分享的精神可嘉了,不过修机器有时也未必要较真非弄出个明白来,有时你还真弄不懂,慢慢积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的精神可嘉了,不过修机器有时也未必要较真非弄出个明白来,有时你还真弄不懂,慢慢积累吧、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也算是一个维修经验吧,以后遇到X200无待机,至少多知道了一种处理方法

网友:
这样子怕是会有问题再回来

网友:
听师傅说过这事,看来要注意了。。

网友C:
不会吧,这样都行,那以后不是没待机的直接来招调电源就出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这样都行,那以后不是没待机的直接来招调电源就出来了,呵呵

应该是进水,电压保护才这样的。

网友D:
这样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肯定会返修的

有返修,我再回贴!

网友E:
你把电源关掉再打开还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电源关掉再打开还不行吗

客户拿 的时候是用适配器接开不了机,直接报价了。后面接电流表,也是一样。后面调低再往上加到19V就有 了

网友:
很多时候都这样

网友:
还有这事???我服,没道理啊??

网友:
传统的芯片保护要怎么解决?

网友:
估计还有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