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炎热睡不着整理一下今天的一个宏基掉电

楼主(2014-07-22):
机器:ACER 4736
板号:KALGO LA-4494P
Rev:1.0

开门老板拿来的宏基笔记本让修一下。测试不开机,拆机发现机器还没修过。裸板测试电流跑0.35掉电,大概测了一下,没什么头绪,先找图纸吧,找到图纸。一琢磨触发掉电,这个可以说开机电路和待机电路应该没太大问题。测了下由EC发出的SYSON这个信号正常。见下图:

接下来在掉电前对个供电电感进行检测,当测到1.8V时发现电压过低1V左右。见下图:

挑开跳线向前测1.8VP还是一样。见下图:

但是测量对地阻值时正常的,经过检测发现反馈电路有问题,电阻PR97和PR99阻值不正常影响了反馈电路。见下图:

更换后1.8VP恢复正常,焊好挑开的跳线测试还是一样,哎呀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没别的办法继续吧,这次是疏忽了CPU的供电,测量CPU供电芯片的对地阻值正常,NEC大电容也没问题。见下图:

测量VIN脚正常。见下图:

检测到22脚VDD和31脚PVCC时发现由+5VS提供的供电不正常。见下图:

直接去找+5VS。呵呵这一找啊发现这个+5VS管的地方还是真多啊怪不得呢?不管了先解决掉这个问题,找到一看原来是由待机5V转来的。见下图:

经测量U61的5678脚有5V电压,123脚只有很低的电压0.6左右。见下图。

看图纸U61要想导通,4脚是高电平才行。经检测Q30没有问题,测电阻R1795一端由电压19V另一端没电压,看来是这个电阻坏了,换之开机测试,亮机。至此维修结束。装机交给老板。

网友A:
我今天修一台索尼的机器,蛋蛋都碎了一地,到最后,尼玛的内存旁边的电阻电容少了3个,你都比我好多了,还有钱收,你就知足吧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掉电为什么先测试syson这个信号?

网友C:
S0电压不完全引起掉电
板子是进水》?为何那么多的电阻有问题了 ?

网友:
掉电一般好像都是缺电压和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一台索尼的机器,蛋蛋都碎了一地,到最后,尼玛的内存旁边的电阻电容少了3个,你都比我好多了,还 ...

你找到问题了,难道还不能把钱挣到手?

网友D:
你这个还好能找到是电压问题,我遇到一个棘手的  CPU电压PG,和plt_RST# 平台复位都有了,就是不跑码,所有电感电压都起全了,电流上到0.37左右就上不去了 ,还没到内存,有什么思路  换了BIOS的

网友:
有时没思路 仔细看看板上有无异常!

网友:
嗯,这么热都能静心帖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掉电为什么先测试syson这个信号?

其实是对EC的很多信号都测量了,因为都正常所以没有必要全部写出来,就只写了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S0电压不完全引起掉电
板子是进水》?为何那么多的电阻有问题了 ?

这个谁能知道,电阻也不是容易坏的,但是阻值变化我想应该是使用时间的问题吧,没法搞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还好能找到是电压问题,我遇到一个棘手的  CPU电压PG,和plt_RST# 平台复位都有了,就是不跑码,所有 ...

这些问题很难啊,凭推测是不行的,想我这个问题基本都是电阻的问题,谁能想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问题很难啊,凭推测是不行的,想我这个问题基本都是电阻的问题,谁能想的到。

是的  我也觉得如果时序最后一步都出来了 基本上就靠经验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呵呵,正常都是这程序但是有时我们一般都觉得是芯片问题!

网友:
电流那么小估计电压都没出全~~~楼主为什么没有把所有的电压量一下呢~~估计你测量到CPU供电的时候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楼主为什么先修的1.8V反馈呢~~我觉得反馈很少吃问题的吧~~

网友:
楼主的帖子写的真好,看得很明白,赞!

网友:
楼主讲的一直这么详细 [。不错呀。

网友:
今天刚遇到一个  也好了!!

网友:
唉最怕什么电阻变质  电容不良的了  难找啊

网友:
既然CPU供电芯片的+5VS不正常,那么CPU供电肯定不会出来,   那你当时说:大概测量了一下,没什么头绪        难道没CUP供电你没测出来?

网友:
打错字了,是CPU!

网友:
写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要坏不坏的电容电阻。。。最麻烦了

网友:
缺供电引起的掉电。

网友:
电解电容鼓包就好,这种贴片的 哎 ,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主写着帖子 确实很用心  看了你很多帖子都写得很好

网友:
电阻很容易坏啊

网友D:
我记得啊,关注过你的几个帖子回复呢,刚开始你说dbr在第六扇区有备份,学习了winhex才知道了,这几天在摸索  那个软件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啊,关注过你的几个帖子回复呢,刚开始你说dbr在第六扇区有备份,学习了winhex才知道了,这几天在 ...

呵呵   是很强大啊

网友:
很仔细啊,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有时间研究电路,我们太懒了,学习一下,楼主幸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