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 R457 R467 主板触发0.3A无动作 通宵修复 附带三星R458独显BIOS

楼主(2014-07-22):
因为自己忙 只下载论坛东西已经快没积分了 认真的写写自己的维修流程 加加分吧 对你没损失 对我是鼓励   R458 R457 R467这个几个主板大同小异 但上电时序基本相同大家可以参照今晚给大家讲解我修R458触发电流0.2~0.3A 修复过程 在揭阳基本修的都是联想和宏基其他牌子比较少
修到也很少遇到H8S-EC 讲解说的不好别拍砖头
7月11日同行送来三星R458 触发电流0.3A掉电 送来是拆散告诉我CPU没供电 不知道是喜还是伤感
(最怕不会瞎搞,搞不懂问题变大再送过来给我们研究,本来同行就价格收不起问题多多还不如不修 工钱划不来
他们说没做什么就万用表量量 菜鸟都能量出火花怕怕)
                                          以  上  废   话

首先 大致测试 发现触发后 电感L508  1.1v未出  L505 电感 电压1.05V 未出
触发 测U19 芯片 3脚 16脚 都有5V供电 5脚 14脚 EN正常3.2V  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
几个MOS管也查了无大碍 判断SC415M坏 淘宝订购

芯片订购回来 焊接上去 傻了 依然触发电流0.3A 无动作了 30秒后掉电
误修CPU Q18 Q19 这个2个MOS管 非常奇怪 G级和D级 接近短路

没办法 没思路 只能按照三星上电按时序检测一步一步来

19V 接入正常后首先EC 第一脚 KBC3_RST# 有高电平 3.2V  7脚KBC3_CHKPWRSW# 有高电平3.2V
注意这个是H8S-EC 带程序
1 步触发后50脚发出KBC3_SUSPWRON 开启系统供电3v 5v
2 步电感L511 5V 正常 L510 3.3v正常 电感L510 1.8v 正常
3 步EC 49脚  KBC3_RSMRST# 高电平正常
4步EC-18脚 CHP3_SLPS5#  高电平正常
5 步EC-17脚CHP3_SLPS4# 高电平正常
6 步EC-34脚CHP3_SLPS3# 高电平正常
7步EC-57脚KBC3_PWRON 3.2V高电平正常
8 步U19芯片 L506电感电压1点多付 正常
9步 电感L509  1.5v 正常
10步有又来到 U18刚换了芯片 L508 L505电感不出 看来问题还是SC415问题

在无意发现10脚TON是由19V通过电阻31欧进来OV 在百度查找得出TON 叫“开关频率控制端”VDC=0V找不到源头入内层 只好在公共端19V飞线1图飞条线接上去
在触发电流1.1跳到0.83A 赶紧接上显示器显示三星 我的人民币看见了
                                                   问题总结
因为没有产生1.05V和1,1V电压,CPU是没有供电 问题是SC415ML没有发出VCCP3_PWRGD开启信号
去开启CPU ISL6266芯片的44脚VR-ON 此机子由于SC415M 10脚出了问题,导致无VCORE,
可以安心睡觉了

备份BIOS 方便大家下载整机
三星R458 南桥IBM 独立G98

Erase。 + 5 赞一个!

网友:
一般都不测这个TON的,以后要量下了

网友:
楼主敬业精神没得说。ton这个信号很重要吗?

网友:
我有一台类似的 我的q508 也么有电压cpu  也没有 刚刚飞线 到0.4了 就诊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19V断线了 飞线解决, 楼主够细心

也不叫细心拉 是你知道问题出在这里 老在这个地方转 就找到问题 在别的机器 基本检测EN 供电 反馈 MOS管 头回遇到这个TON 所以走弯路了

网友:
能说得清楚点吗 这个10脚 他接19V进来是做什么用

网友:
说的也太长了,没看

网友:
频率设定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晚上还是该睡觉,不该修机呀,走了不少弯路唷

没办法 一个人只能加班

网友B:
看来晚上还是该睡觉,不该修机呀,走了不少弯路唷

网友A:
不错, 19V断线了 飞线解决, 楼主够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