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用什么替换找不到相同的电阻

楼主(2014-07-22):
(图片)

网友A:
棕红棕金???120欧姆电阻,一般只能原值替换,部分电路应用中可以小点,但建议原值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棕红棕金???120欧姆电阻,一般只能原值替换,部分电路应用中可以小点,但建议原值替换

棕红金金吧?电阻颜色带粉红 是不是热敏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很小的  棕红金金1.2欧姆,这个相当于保险电阻。

网友:
最好用原值替换

网友:
棕红金金为1.2欧,第三位金为0.1倍,视电路看应该换同等的,这么小的我只能网上买!

网友:
1.2欧的用10欧姆以内的替代就好,只是一个保险作用

网友:
多看点电子 书呵呵

网友:
就是普通的电阻,1.2欧的。

网友C:
若只是一个保险作用,1.2欧的用10欧姆以内的替代就好,但有没可能是反馈电阻?

网友D:
看用到什么地方,如果是取样 反馈 就必须原值替换,具体还是查查资料图再作研究。

网友E:
一般电路找个相近的就OK,要求高的取样反馈电路,有原值当然好,一时找不到原大小的,可用几个串并联实现

网友F:
没有同型号的,可以找几个电阻串联或者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棕红金金吧?电阻颜色带粉红 是不是热敏电阻?

最后一个金色是误差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只是一个保险作用,1.2欧的用10欧姆以内的替代就好,但有没可能是反馈电阻?

这个是电脑电源  电阻一脚通往330uf大电容地脚 一脚通往一个三极管e级的能用2.2欧姆能替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用到什么地方,如果是取样 反馈 就必须原值替换,具体还是查查资料图再作研究。

这个是电脑电源  电阻一脚通往330uf大电容地脚 一脚通往一个三极管e级的能用2.2欧姆能替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电路找个相近的就OK,要求高的取样反馈电路,有原值当然好,一时找不到原大小的,可用几个串并联实现

这个是电脑电源  电阻一脚通往330uf大电容地脚 一脚通往一个三极管e级的能用2.2欧姆能替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同型号的,可以找几个电阻串联或者并联

这个是电脑电源  电阻一脚通往330uf大电容地脚 一脚通往一个三极管e级的能用2.2欧姆能替换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脑电源  电阻一脚通往330uf大电容地脚 一脚通往一个三极管e级的能用2.2欧姆能替换不?

应该可以。但确实的说,还是要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但确实的说,还是要看电路

能贴片1.2欧姆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脑电源  电阻一脚通往330uf大电容地脚 一脚通往一个三极管e级的能用2.2欧姆能替换不?

建议楼主下次进货时备点电阻包,包括2W及1/2W的0.几欧到2兆欧的,电阻便宜,一包只要几块钱,以后找电阻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贴片1.2欧姆替换?

贴片的有这大功率?有,也可以

网友:
1.2欧/0.25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