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金士顿16G 3.0优盘显示0字节 如何修复

楼主(2014-07-22):
我的U盘显示0字节,用量产工具识别不到我的U盘 应该怎么处理啊
U盘

网友:
格式化也不行吗 用winhex 软件打开看看

网友:
3.0的不好弄。有保的话 找保吧

网友(2014-09-23):
估计要用开卡器才可以恢复。

网友A:
重新开卡,只要主控和F没有坏都能修好。

网友(2014-11-25):
数据不重要,用量产工具软件修复,修复不了直接量产,

网友:
重新量产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