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519 一直跑E0 换了上拉电阻 屡烧 在线求助

楼主(2014-07-22):
V星7519  一直跑E0   换了上拉电阻 屡烧 在线求助
这个主板刚来的时候   跑E0   查的 SMBDATA_DDR1.75V    查的这个电压是VCC3下面的2.2k电阻上拉的    直接换掉  测试正常    三天后客户取机时    发现又跑E0了    还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当场换了    ok后客户取走    用了一次   正常  一个月客户没用机器    今天过来又跑E0   还是这个2.2K电阻的问题   我晕  怎么老是这个电阻问题呀。这个电阻一端3.3V,一端1.2V有时候1.3V

请看下图   就是这个R427   一直坏

网友:
这是我人生第一块板     当时换好    好有成就感    现在这感觉一落千丈

网友:
哥们,这是个信号,上拉的,一边3.3V  是正常, 你去找另一边被拉低原因啊?

网友:
后级的问题   吧   ! 查查相连元件或是去了别处的电路

网友:
你好,这个R427   一直坏。朋友,请你查下,和R427相关的电容和电感,加焊下电感试试,朋友。

网友:
找被拉低的原因,有图纸更直观了。

网友:
这个信号是桥出来,如果3.3V正常,就是桥问题导致电阻经常烧掉

网友:
电阻没有坏了

网友:
后级你在查查

网友:
换电阻扥扥个看

网友:
这样就不关电阻的事情了。去查其它的位置啊。

网友:
EO是挡内存,,这个信号是去南桥的,,,是不是中间有那个小电容漏电引起的,,要么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估计桥坏了   要么就是后级问题

网友:
我看这个信号去了好几个地方,有谁能说下 这个信号是谁发出来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