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清华同方19宽两侧空黑边维修

楼主(2014-07-22):
一同方19宽液晶,来时不显,指示灯不亮,拆开查电源板5V供电电容鼓包,换电容,可以显示了,但两侧黑边,调节菜单,MENU不出,其他三键正常,拆开测量按键正常,应该是数据错误,把U6 24C16数据重写之后,故障解决 上数据 同方19宽24C16数据.rar (259 Bytes, 下载次数: 1)

网友:
两侧黑边也有可能是显示驱动问题

网友:
24c16直接清空也行的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样的资料是从哪弄来的呢,是有通用的程序还是?

网友:
维修高手,赞一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他自己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样的资料是从哪弄来的呢,是有通用的程序还是?

淘宝可以买的吗

网友:
有时不一定是程序出错哦

网友:
rqm

有时候分辨率不对了也会出现这样,换台带显卡的电脑试试呢,

网友:
高手啊资料拿来能搞到

网友:
看不见现象阿

网友:
这个现象程序也可以照成的

网友B:
好资料~~给楼主加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给楼主加分了啊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