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T-D3掉电

楼主(2014-07-22):
主板是技嘉G41MT-D3  开机一会就掉电 重启有时可以点亮  有时点不亮  点不亮CPU没电压  再开又可以点亮 但是还是要掉  CPU供电芯片是6312的 已经换过了  BIOS也刷过了 没用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点不亮的时候查下CPU的供电,你都更换了芯片了,那就检查工作条件

网友:
我猜是有元器件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不亮的时候查下CPU的供电,你都更换了芯片了,那就检查工作条件

查了 芯片供电都有 36脚EN有2.几  我是小白 还要差什么  求解

网友B:
加焊南桥试试,查南北桥数据地址线阻值。

网友C:
在点不亮的时候测6312的,供电,VID,EN,多数情况下,是EN连接电阻有问题,导致需要有温度阻值才能正常!如果无EN信号,先检查内存供电及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点不亮的时候测6312的,供电,VID,EN,多数情况下,是EN连接电阻有问题,导致需要有温度阻值才能正常! ...

无CPU供电时候  内存 桥 供电都有  EN也有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CPU座与CPU的接触不良,可以尝试下用橡皮擦顺针脚方向处理一下,之前修过很多都是这样解决的,时跑码时不跑码,大都是CPU座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南桥试试,查南北桥数据地址线阻值。

怎么跟桥有关了  求解答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CPU供电时候  内存 桥 供电都有  EN也有

直接上BGA  已经点半小时没掉了  谢谢啊       补充下 上BGA吹的CPU座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估计是CPU周围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