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N100笔记本升级划得来吗?

楼主(2014-07-22):
我250元买了个联想3000 N100笔记本,买时是坏的,白屏,主板945 cpuT5500,显卡GeForce Go 7300,内存DDR2  1GB,硬盘120GB,划不划得来?,现在修好了,修好了后才知道这个·屏是1680x1050,我比较喜欢高清屏,要不要升下级?我准备升CPU T7600,内存4GB  ,SSD 128GB ?

网友:
哦,忘了说系统了,装windosw8.1 64位

网友:
cpu T7600 我买了260元 换上快了一些,温度高了一些,步进是B2,不知好不好?

网友(2014-10-09):
现在上面说的那些都升级好了,正常用了3个月了,鲁大师跑分超了62%的电脑,差不多了,还升级了电池,升级的是国厂正规品牌9芯的电池,一般上网能用3小时,现在我在升级蓝牙二和一无线网卡遇到了点问题想问问高手,我买的是博通Broadcom 4313GN无线网卡,资料介绍是集成了蓝牙4.0模块BCM20702,安装上机无线上网正常,但蓝牙功能模块电脑根本就没有识别到,这机本来就带蓝牙2.0的单独模块,也是博通的,只是我嫌蓝牙2.0的模块无线传送距离太短,有效距离只有3-4米,我想问的是升级成蓝牙4.0蓝牙二和一无线网卡,要不要把原来的蓝牙2.0的单独模块取掉,还是不用取,可以一起用?

网友A:
我准备把我在二手市场收的爱华组合音响加装一个蓝牙模块,当然加蓝牙4.0版的模块,蓝牙4.0理论上无线传送距离是100米,要用上面说的笔记本蓝牙功能驱动!搞维修的都知道爱华组合音响声音比较好!

网友B(2016-10-02):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把我在二手市场收的爱华组合音响加装一个蓝牙模块,当然加蓝牙4.0版的模块,蓝牙4.0理论上无线传送距 ...

最新的BIOS哪里能下载啊,我升级完4GB内存,装完原版Win7 64位驱动,为什么显示3GB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BIOS哪里能下载啊,我升级完4GB内存,装完原版Win7 64位驱动,为什么显示3GB可用?

联想的笔记本电脑官网大多数不提供bios下载,你可以打电话问客服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