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掉电

楼主(2014-07-22):
联想SL410掉电问题,插上电源用5分钟左右就掉电了,掉电了之后没有待机的,也没有3 5V电压,过一会儿在插电就可以开机了 ,但是用一会又掉电了,更换过ISL6237芯片,也是一样的,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阿,

网友:
我也遇见还没修好呢。

网友:
果断加焊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 ,掉电之后待机都 没有了  加焊显卡 有用吗

网友:
我感觉是哪儿保护了,因为掉电后就没有待机了,你掉电后从没有待机的地方去修吧!

网友:
真不知道从何下手阿   显卡问题吗 感觉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