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神问题

楼主(2014-07-22):
华硕A42J  K42Jr  rve3.2触发直接进BIOS 装上硬盘后进入华硕的LOGO等几秒就重启  然后就这样不断重启

网友:
抢沙发的寂寞

网友:
BIOS也刷过  就是不知道对不  谁有这个BIOS顺便一下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B:
华硕的机器不好搞哇,没图没点位,得下功夫修,我反正是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供电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机器不好搞哇,没图没点位,得下功夫修,我反正是头疼

你有没有遇到类是的问题

网友:
看着像pch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子,没图纸没点位,头疼啊

网友:
我碰到华硕的,太难的直接放弃

网友:
奇怪的问题越来越多了,都不能按常规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洛洛的问下什么是PCH

网友:
想下载个东西,这么难,来赚点积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BIOS里面的设置问题   谁能教我一下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