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3s 真是个怪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14-07-22):
前几天接了台华硕a43s  不开机  直接刷BIOS   客户拿回去   每一个星期又回来了   说又不亮了  接机试下  用电池可以亮  用适配器不亮   无语  拆机换充放电芯片  还是不亮   连用电池都不亮了  郁闷  接下来是一通瞎搞   显卡  北桥都加焊   结果你懂的   没办法  先放一边   今天有个屏坏的  我们屏没有备货了  就拆这华硕的屏  接上去正常    直接去别家叫了个屏              继续搞华硕这台  靠  接电源竟然亮了   测试2小时了还没出问题  应该是好了      一个无奈的动作整好一台机子

补充内容 (2014-7-23 09:08):
用适配器也是可以开机的  电流到1.4A左右就是不显示  换芯片后  电池  电源都可以开机  电流也都是 1.4A左右  但都不亮

网友A:
厉害啊上来就换电源芯片。还好运气好

网友B:
额,最近一台和楼主差不多的故障,刷BIOS 好了,但是第二天又不行,我的是X43S,现在 有时行,有时不行

网友C:
如果不返修的话,这怪问题算解决了~如果还回来。。。那就难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返修的话,这怪问题算解决了~如果还回来。。。那就难产了!!

是啊   再回来都不知道怎么弄了啊   不然只有换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最近一台和楼主差不多的故障,刷BIOS 好了,但是第二天又不行,我的是X43S,现在 有时行,有 ...

放一放  也许你的也好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上来就换电源芯片。还好运气好

额  呵呵  因为之前有换过好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最近一台和楼主差不多的故障,刷BIOS 好了,但是第二天又不行,我的是X43S,现在 有时行,有 ...

放一放  也许你的也好了  哈哈

网友:
以前遇到个宏碁的  也是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能,换了EC开机了后又开不了了

网友E:
这样有可能会返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有可能会返修哦

真正返修再来  呵呵暂时也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一放  也许你的也好了  哈哈哈

现在搞一下能好一天,第二天又不行

网友:
修好了吗    我i手上也有用一台跟你的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我接修一台也是这个问题,头都大了A43S

网友:
看来楼主是幸运的!呵呵呵1这种问题的确难产!

网友:
会不会时间长放电呢,,

网友:
华硕的X54 X43好几台我都是放一段时间自己好了!一周不到又坏了,就是这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