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用 WDR5.3 清西数本盘密码的问题

楼主(2014-07-22):
打开5.3 选好端口 打开维修界面 空白处右键--- 右键---- 活动---清除密码 为什么没效果啊??
好需要后续什么操作

网友:
wdr不是万能的 很多盘清不掉 还是去买DFL吧

网友:
工具毕竟是工具,有其局限性。

网友:
明显是用免费盗版工具,换个好工具,点一下就清除了。

网友:
软件不是万能的

网友:
你们都是做维护这方面的吧,我是经常听到却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